[电子元器件]
CS83785 单节锂电池3.7V供电内置升压2x10W双声道D类音频功放IC

楼主:
概要
CS83785E是一款兼顾12V适配器供电应用针对单节锂电应用 ,带两种防破音模式 ,扩频模块 ,内置BOOST升压模块,R类立体声音频功率放大器。可以为4Ω 的负载提供最高 2X10W的恒定功率.CS83785E管脚完全兼容CS83711E。
描述
输出功率
PO   at  10% THD+N, Vbat = 3.7V
RL = 4 Ω+47uH    2 x 10W(D MODE NCN OFF)
PO   at  1% THD+N, Vbat = 3.7V
RL = 4 Ω+47uH    2 x 8W(D MODE NCN OFF)
优异的"噼噗-咔嗒"(pop-noise)杂音抑制能力
工作电压范围:3.0V到5.5V
内置两种防破音模式
BOOST升压至8.5V
无需滤波的Class-D结构
86%的效率@PO=2X5W
高电源抑制比(PSRR):在217Hz下为72dB
启动时间 (220ms)
静态电流   (20mA)
低关断电流 (5µA)
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
符合Rohs标准的无铅封装
封装EQA28
应用
便携式音箱

网友A(2020-02-16):
单节锂电池3.7V供电内置升压2x10W,

这电池能撑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池3.7V供电内置升压2x10W,

这电池能撑多久?

放电电流接近5安,视电池容量自己算。

网友C:
2X10W/3.7V/效率0.8 = 6.76A

网友A:
对于常见的 18650 电池,  大概也就 20分钟的样子全放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于常见的 18650 电池,  大概也就 20分钟的样子全放空了

照2.5AH算,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节锂电池3.7V供电内置升压2x10W,

这电池能撑多久?

这个要看你电池的容量,如果是2200的,最大音量可以放40分钟左右。

网友C:
其实无论是音乐还是语音,平均功率远比最大功率小,所以按极限功率计算得到的放电时间过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