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 高通QCC3020蓝牙耳机的软件平台的第1次搭建

楼主(2020-02-15):
公司开发新项目,使用高通QCC3020,支持蓝牙V5.0;
代理商的原装开发板EVB 报价要$800 (折成*币 要4000多
从淘宝网(店:科飞工作室)上买了一块学习板,主板可连接其它模块(QCC5120,QCC5124,QCC3034等),以后就只需要买模块就行。
高通现推出的QCC302x系列和QCC512x系列,最大特点就是支持直接USB端口下载/仿真,对于开发人员是最大的好处。
不像以前的CSR8670等旧芯片 要专门CSR下载器(USB to SPI)。

我拿到这块板,上电就可以用了(锂电池在板子的后面),直接与手机相连,
然后打电话,听歌都功能正常,这样就确认板子是没有问题了。
现在决定清空芯片,自已来烧录代码,搭建自已的第一个蓝牙耳机功能代码。

01〉准备前的工作:
电脑上安装软件:ADK 6.x 以上 和 MDE 2.x 以上
目标板:QCC3026模块 + QCC51xx_302x 学习主板
下载仿真器:直接用USB数据线

02〉硬件检测:
USB数据线 一端连到电脑的USB端口(建议用2.0
另外一端 接到学习板上的USB口。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锂电池的电压,正常要3.3V以上
否则在按Sys 键 时不能power on;

03〉默认sink工程的选择:
开始菜单中打开MDE软件:

开启后默认界面如下:

我们可以点击New Project来新建一个项目:

这里选择与我们板子相匹配的硬件:
在弹出窗口中,可以拖动在右边列表框的滚动条;

找到QCC3020 开关的工程样例 (是ADK6.3.2.36提供的)
(有两个,一个sinkapplication, 另一个是 Earbud application(这用于TWS功能))
我处选择sink application工程,然后点击”Choose”按钮,进入下一步;

出现新窗口(如下所示),方便给工程命名,并选择工程存放的目录:

点击“Next,弹出新窗口(如下所示),接下来是设置蓝牙地址设备名称;

地址我们就用默认的吧,设备名称随便改一下,这个名称会显示在手机蓝牙搜索列表中:

弹出新窗口如下,都采用default, 最后点击Finish即可:

4〉编译并烧录:
MDE出现新窗口,界面如下,
在左边会显示出sink有关的子工程; 同时会将ADK提供的sink工程的 *.c/*.h文件 复制到
C:\MyExample\QCC3020目录下, 会花费2~5分钟的时间,在右下角会显示一个进度条(如下)

一旦完成,我们可以通过文件管理器,看一下我源代码的工程目录:(可以 跳过)

我们点击Build=>Deploy All,将sink程序编辑并烧录到开发板中:
(确保USB数据线已连到目标板 MDE已识别到。)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大概要8-15分钟吧。
这里如果有固态硬盘的话,强烈建议将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固态硬盘上,否则,整个Deploy过程确实比较慢。

在此过程中,可以切换到”3 Compi..”栏,可以看到Build的信息,会显示编译的时间;

一旦完成,出现如下信息,就表示下载烧录成功了;

此时,你用两种做法:
1)可以断开 USB数据线,仍用锂电池,重新上电一次。
2)或点击Debug=>StartDebugging项,过一会儿,会出现以下界面:
这个时候,程序已经在板子上运行了,但是是处于power-off状态,

我们需要长按开发板上的Sys按键,
大概2秒后能听到“poweron”提示音(当然,必须先将耳机插入Headphone接口才能听到)。
这时,整个操作就完成了。
你可以打开手机的蓝牙,发现并连上;
大功告成

要说明一点,对于第一次接确CSR蓝牙芯片的开发人员来说,最好要先看一下官方提供的一个PDF文件;
QCC3026_Quick_Star_User Guide.pdf

当然你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加QQ支持群。
现共享给大家
CSR867x学习交流群:743434463
高通蓝牙技术交流群:713094735
科飞开发板支持群:763757182 (这个号 要凭 单号才可以添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