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在KEIL中添加NUC972芯片。

楼主(2020-02-15):
在KEIL的Pack Installer里的Nuvoton中没有找到NUC972芯片的PACK,请问要在那加,是否安装BSP

网友A:
应该是开发软件下的不对

网友A:
下载最新版本的for ARM 看看。

网友A:
看了一下这个好像不是用MDK开发。

网友B:
https://gitee.com/OpenNuvoton/NUC970_NonOS_BSP/tree/master/SampleCode/ADC
下载个例子然后运行,Keil会提醒缺什么。

网友C:
1.安装虚拟机,ubuntu 16.04.5.

2.安装32位库

sudo apt install lib32ncurses5

sudo apt install lib32z1

sudo apt install lib32stdc++6

sudo ap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3.把BSP复制到虚拟机,解压,可通过安装vmware tools直接拉过去,或者设置共享文件夹,然后再虚拟机里复制

cd /mnt/hgfs/share

cp nuc970bsp.tar.gz /home/name/Downloads

cd /home/name/Downloads

tar -xvf nuc970bsp.tar.gz

4.执行安装脚本

sudo ./install.sh

安装在/opt

5.设置环境变量

sudo vim /etc/profile

末尾添加

export PATH=$PATH:/usr/local/arm_linux_4.8/bin

保存退出

source /etc/profile

输入arm-linux,然后按tab键,看是否自动补全,然后注销用户在重新登录

6.编译UBOOT

make O=/home/ysh/Downloads/nuc970_uboot/ distclean         O后面为编译存放的路径

make O=/home/ysh/Downloads/nuc970_uboot/ nuc970_config

make O=/home/ysh/Downloads/nuc970_uboot/ all

编译完成

把根目录下的u-boot.bin和子目录nand_spl中的u-boot-spl.bin拷贝到共享文件夹中,待会和内核一起通过Nu-Writer下载

再把nuc970_uboot/tools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7.编译内核

cd /linux-3.10.x

make nuc972_defconfig

make uImage

编译完成

再把上一层目录image中生成的文件拷贝到共享文件夹,待会下载

8.打包rootfs

cd  /opt/nuc970bsp/applications/yaffs2utils

make clean

make

把该路径加到环境变量

cd /opt/nuc970bsp

ls

可以看到rootfs文件夹,或者自己使用busybox生成。

mkyaffs2 --inband-tags -p 2048 rootfs rootfs.img

再把rootfs.img拷贝出来,一起烧录

网友C:
首先从新唐的网上下载linux下的BSP,按照说明安装开发环境。

      安装 官方指定必须的包:

       sudo apt-get install patch libc6-dev libncurses5-dev minicom

       安装BSP包,请按官方的《NUC970 Linux BSP 使用手册》安装。

       我在安装过程中遇到了以下的问题。

 1、执行 arm-linux-gcc 出现以下错误:

           bash:  arm-linux-gcc: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解决方法:

       sudo add-apt-repository "deb http://cz.archive.ubuntu.com/ubuntu trusty main"
       sudo apt-get update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参考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95462605799293508.html

2、执行 arm-linux-gcc 出现以下错误:
       arm-linux-gcc: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解决方法:因为我的虚拟机是64位的,而新唐的这个开发环境是在32位环境下运行的,要安装32位的库文件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stdc++6
       sudo apt-get install lib32ncurses5-dev
参考
       http://bbs.csdn.net/topics/390999780

3、再次执行 arm-linux-gcc ,出现以下错误:

       arm-linux-gcc: 致命错误:没有输入文件
      编译中断。
呵呵,这次真的是错误,确实没有写输入文件,开发环境就这样搭建好了。

4、编译UBOOT
       make O=../build/nuc970_uboot/ distclean
       make O=../build/nuc970_uboot/ nuc970_config
       make O=../build/nuc970_uboot/ all
编译成功。

5、进入到内核目录
       make nuc972_defconfig

       make

内核编译成功。

网友D:
准备入手学习。

网友E:
真不知道,没看到pack有这个。

网友:
没有在Keil官网看到有这个的pack

网友F:
找到方法没,分享分享啊。

楼主:
我觉得架构一个linux好复杂,做嵌入式不是一般人可学得来的,为什么不用一些简单的方式来完成,如sylix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