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61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及如何再次进入?

楼主(2020-02-15):
M261如何进入低功耗模式,以及如何再次进入?

void MCU_CLK_Idle(void)
{

        {
                g_u32PowerDownMode = M32(PDMD_FLAG_ADDR);
        SYS_UnlockReg();
    /* Select Power-down mode */
    CLK_SetPowerDownMode(CLK_PMUCTL_PDMSEL_ULLPD);//LK_PMUCTL_PDMSEL_FWPD);//CLK_PMUCTL_PDMSEL_PD);//CLK_PMUCTL_PDMSEL_LLPD);//g_u32PowerDownMode);
        };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 while(IsDebugFifoEmpty() == 0);

    /*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
    CLK_PowerDown();
}

调用MCU_CLK_Idle后,M261芯片的电流大概是0.5ma,还可以再低吗?

如果退出了低功耗模式,如何再次进入呢?我再次调用MCU_CLK_Idle后,发现电流并没有变到0.5ma,还是2ma左右,如何解决?

网友A:
中断退出。然后中断里关闭低功耗,执行完内容或者满足某个条件再次进入低功耗。

网友B:
是不是要先关闭一些外设。

网友B:
看看BSP提供的例子,有这个功能的例子。

网友:
再次执行啊。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怎么实现的

楼主:
退出低功耗后,重新调用。

网友C:
嗯是的退出后,肯定不会再执行了,除非在主函数或者循环或者中断再次调用。一般都是中断唤醒的,在中断函数中处理好任务后,退出中断前再次执行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