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FR4133 UCOSII 定时器中断卡死

楼主:
MSP430FR4133 移植 MSP430F5438版本的UCOSII。
一用定时器中断就会运行一段时间后卡死,定时器频率越快卡死的越快。但是用其他中断没什么问题,包括AD中断在内也能长时间使用。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2020-02-15):
是不是定时器中断中有delay()等函数导致的?

网友A:
建议将定时器中断函数中清掉  先看看是否是会正常

楼主:
清掉定时器函数是正常的。定时器函数中没有有关延时的函数,我的代码是参考的TI官方寄存器或者库函数例子。

楼主:
这是我的定时器初始化函数和定时器中断

楼主:
我有点猜测是移植的UCOSII 快速进入快速进入中断导致的该问题。但是我再STM32F4上移植的UCOSII系统中,定时器中断频率高达十几M都没有问题。

网友B(2020-06-05):
大概率是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调用了其它子程序。。。。导致堆栈溢出而“卡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