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GPIO口如何设置为软串口

楼主(2020-02-16):
除了STM8L本身的USART外,想将GPIO口设置为软串口,但是不知道该如何设置,请问有大神可以指教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A:
模拟串口吗

网友B:
你找一下,我记得以前有人发过例子的

楼主:
网上是有相关的资料,但是感觉都不详细

网友C:
软串口还是第一次听说,STM8本身几个串口?

网友D:
第一次听说 坐等答案

网友E:
记得datasheet上有相关介绍,楼主看看。。

楼主:
没看到Datasheet上有相关的说明,请问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呢?

网友F:
没有吗??可能是我记错了吧

网友G:
串口不够用吗,模拟还是有一些缺陷的,数据丢失、波特率不稳定

网友H:
波特率不要太高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I:
这得需要了解串口的协议,时序

网友J:
请问什么叫软串口

网友K:
模拟串口的话 是不是需要自己写时序啊

网友L:
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啊

网友M:
是因为串口不够用吗

网友N:
肯定是可以的。一般来讲,没多少必要。

ST官方有基于STM8芯片GPIO模拟UART的应用介绍。你去搜索下 AN2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