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取出变量1,变量2中各个数?

楼主(2020-02-16):
单片机采样参考电压5V,转换值value是0-5v的一个数。
我需要的变量1=value×196.8;
              变量2=value×196.8×27
那么我该怎么取出变量1,变量2中各个数?

希望数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A:
可以转成浮点数

网友B:
或者采用long型变量,把乘数先*100,变成整数,显示时显示正确小数点位置就行了。

楼主:
我直接用变量1设为浮点型数据,即变量2=value
196.8×27出现了(超出范围)的结果,这是为何?

网友C:
是数据溢出,你的数据类型是啥

网友D:
必须考虑计算的最大数是否超出变量的最大值

网友E:
unsigned int,应该不会溢出

网友F:
value 的最大值多少?

网友G:
参考电压5v

网友H:
value是ADC转换后的值?

网友I:
ADC是多少位的?

网友J:
你可以把变量2乘一下,早都超过65535好多了,明显数据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