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DSP在设计以及PCB布板 ,稳定性方面应注意那些问题?

楼主(2020-02-16):
(无正文)

楼主:
合理布线

网友A:
根据个人不同注意事项还有很多

网友B:
信号完整性

网友C:
经过一些强干扰源的区域,建议音频信号进行放大后再进行传输。

网友D:
合理的布局和布线

网友D:
首先应该是电源的啊 ,其次就是硬件上的布局啦

网友E:
这个不能这么讲    你应该确切到某个具体问题上

网友F:
比如   叠层   电源处理   相关高速总线处理
比如SRIO   PCIE   DDR等

网友G:
其他对硬件设计来讲   都一样   注意的部分差不多

网友H:
主要是电源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