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试tlk110芯片

楼主(2020-02-16):
我正在调试tlk110芯片,使用stm32f427zg。目前通过mdio可以读出tlk110的phy id,但是想写入tlk110寄存器失败,写入值后,重新读取,还是原始值。

网友A:
tlk110芯片是做什么的?

网友B:
TLK110 是一个用于 10Base-T 和 100Base Tx 信令的单一端口以太网 PHY。 此器件集成了所有在标准双绞线缆上传送和接收数据所需的物理层功能。 TLK110 支持到媒介访问控制器 (MAC) 直接连接所需的标准媒介独立接口 (MII) 和简化媒介独立接口 (RMII)。

网友C:
TLK110 设计用于实现电源灵活性,可作为单一 3.3V 电源运行,也可作为 3.3V 电源和 1.55V 电源相组合的简化电源运行。

网友D: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LK110/toolssoftware
这有例子,你下载看看。

网友E:
跟手册上的时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说明没有写入成功过

网友G:
这个芯片应该很成熟了啊

网友H: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这个芯片我到现在也没有调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