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芯片的ADC总是烧坏

楼主(2020-02-16):
stm32驱动电机,但总是烧坏芯片的ADC

网友A:
什么叫烧坏芯片的ADC?  ADC 端口损坏了?

网友B:
用 H 桥驱动电机, 如果续流没有控制好的话, 会出现很高的升压. 请特别留意一下

楼主:
是ADC口烧坏了,读出来的数都变成4095了

网友C:
如果是高压击穿端口的保护二极管的话,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D:
端口有两个保护二极管,其中一个二极管正极接端口,负极接Vdd,如果这个二极管被高压击穿成短路状态,相当于Vdd直接接到这个引脚了

楼主:
嗯,我测了一下,从稳压芯片出来的3.3V在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个高峰,峰值到4V,不知道这个电压是怎么形成的,我测了稳压管的输入和地都没问题

楼主:
刚才有测了一下,电源和地上都会有杂波,1117居然也没有能滤掉

网友E:
用电机的话,接通电源和断开电源的瞬间都会出现反电动势。把这个反电动势去掉,就不会烧AD口了。。。

网友F:
加运放、加隔离、保护、加限流!

网友F:
想做好这个设计 可不简单!必须一点一滴的按照DEMO的设计来!

网友G:
保护电路,二极管保护,加电感,点机有很大的感应电动势

网友H:
估计电流过大

楼主:
我加了续流二极管了,就是那个mos管的体二极管,难道这个二极管参数不对,电机很小12V的转起来也就200mA的电流

网友I:
考虑到启动瞬间大电流,zxct1009输出会有一个很高的电压。

网友J:
如果额定电流200mA,那启动电流按10倍算,2A,这样都能产生那么大的电压那么大的干扰,估计PCB布线不合理,严重干扰到地了

网友K:
ADC输入口之前有没有加一个1K的电阻

网友A:
入CPU的模拟口是不是过压了,电压太高会烧口的,可以用示波器看下,是不是超了。可以进之前分压!

网友B:
最好在你的AD输入端加一缓冲限流电阻

网友D:
不知LZ如何考虑+12V------->U12---------->R33-------->AD(pin)----------->内部D(二极管)------------>3.3V------->地

这条支路的问题,R33也太小了吧

测试:AD(ping)是否对3.3V短路了.

网友E:
电机启动与关断瞬间会有大电流

网友L:
有灌电流进去?

网友M:
能看看硬件图吗

网友N:
加一个二极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