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窗口部分横向背景颜色明显比纵向背景颜色亮很多

楼主(2020-02-16):
屏幕使用的是1.5寸全彩0LED显示屏,在显示使用窗口绘制矩形验证屏幕的时候,发现窗口部分横向背景颜色明显比纵向背景颜色亮很多,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屏有问题吧;正常的话颜色亮度差不多,是不是背景光LED的影响;

楼主:
我现在用的这种OLED屏是通过软件发送指令后经过初始化才能点亮,不是用得背景光这种模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B:
卖家没有提供测试例程吗,下进去试试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C:
找卖家要测试代码,一般他们都有的。

网友D:
SSD1351 display driver libraryThe SSD1351 display controller is supported by the RAMTEX SSD1339 display driver library package.
Full GUI display driver C source code. Processor and C compiler independent.
Graphic library for SSD1351

SSD1351 display controller characteristics
Below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SSD1351 RGBdisplay controller (seen from a software driver design viewpoint).
For information about the SSD1351 driver software support please go to the library description.
SSD1351 device type
COG RGB color display controller for use in small embedded systems with on-chip frame buffer and OLED screen driver .
The SSD1351 supports OLED screens with a size up to 128 x 128 pixels (WxH)
On-chip OLED driver with voltage generator and software controlled intensity regulation.
Frame buffer
RGB pixel resolution (bits per pixel): 16-bit, 18-bit.
SSD1351 frame buffer organization: 128 RGB pixels on scan line, 128 lines.

Processor interfaces on SSD1351
SSD1351 parallel bus interface
Parallel bus types: 8080 bus type and 6800 bus type
Parallel bus size: 8-bit, 16-bit, 18 (32)-bit.
Addressing concept: Indexed bus interface (1 chip select pin + 1 address bit pin (Data/Command))
Serial bus interfaces on SSD1351
SPI bus: 4-wire: /CS, DC, SDIN, SCLK
SPI bus: 3-wire: /CS, SDIN, SCLK
In SPI bus there is no read-back of frame buffer memory
The bus interfaces are all supported by the SSD1351 display driver software package.
Special SSD1351 hardware features:
0-180 degree frame buffer rotation with hardware support
Support for screen driver intensity (contrast) requlation in hardware.
Full driver software support.

网友E:
你好,麻烦请教一个问题呀,我也在用 128*128 OLED,SSD1351控制器的,
想用 4Line SPI 接口,看资料应该是 BS0 BS1接地,R/W#作CLK,D0做为DIN,但看网上别人的图,都是 R/W#接地,D0作CLK,D1做DIN,到底怎么对呀?您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F:
很可能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G:
可以用厂家的代码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H:
应该是屏幕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