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楼主(2020-02-16):
CAN1重映射到PD0,PD1,为什么只能接收不能发送

网友A:
配置有问题吧?检查下代码。

网友B:
发现程序,看下CAN的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函数

网友C:
楼主程序的问题

网友D:
楼主看看gpio那块的程序改过来了吗

网友E:
在灌胶功能那也要定义一下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有波形吗

网友G:
对 先看看 有没有输出

网友H:
自己写的话注意很多地方要修改 如果生成代码的话就么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芯片:STM32F107VCT6
我有两个板子
一个板子是can1用PA11,PA12,可以接收和发送数据,外接晶振是8MHz
另一个板子把CAN1重映射到PD0,PD1上,只能接收数据不能发送数据,外接晶振是25MHz
不知道什么原因,会不会和时钟设置有关,还是我的引脚配置有关
有没有弄过的,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I:
是不是端口配置上有问题, 这种配置我用过,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没有呀,我就是按照例程上的配置配的

网友J:
你这个是只能收不能发,前天有个人是只能发发不能收

网友K:
是不是IO口的方向没配置对啊

网友L:
是就没有数据发送过来,还是有发送没接收,还是接收了没处理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端口配置错没???
        RCC->APB1ENR&=0XFDFFFFFF;
        RCC->APB1ENR|=1<<25;//使能CAN时钟
        RCC->APB2ENR&=0XFFFFFFDF;
        RCC->APB2ENR|=1<<5;//使能GPIOD时钟
        RCC->APB2ENR|=0X00000001;//使能AFIO

        GPIOD->CRL&=0XFFFFFF00;
        GPIOD->CRL|=0X000000B8;//PD0(CAN1_RX)为上拉或下拉输入模式,PD1(CAN1_TX)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AFIO->MAPR&=0XFFFF9FFF;  //第13,14位是CAN1-remap
        AFIO->MAPR|=0x00006000;         //11:CAN1_RX映像到PD0,CAN1_TX映像到PD1;

网友L:
你的复用时钟打开没有?

楼主:
RCC->APB2ENR|=0X00000001;//使能AFIO
这个就是啊

网友K:
看着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可以和上位机收发了

网友M:
看一下是不是CAN收发器的问题,不是的话就是软件程序的问题了

网友N:
CAN收发器的问题吧,然后就是程序驱动了

网友O:
io口那里设置了吗

网友P:
你接成回环模式试试看

网友Q:
发送卡在哪里了

网友R:
没有重映射之前可以收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