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information memory空间是否可以合并且调整大小?

楼主(2020-02-16):
现在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读写操作,且要求掉队电不丢失,但information memory 空间不够。information memory空间是否可以合并且调整大小?

楼主:
或者直接将数据存储于代码区的后段?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msp430?数据量有多大?

楼主:
重新烧录代码是否将会丢失原来保存的数据?

楼主:
如果改写cmd文件增加数据区来实现数据的读写功能该如何做?

网友B:
对于msp430fr系列的msp430,用rom区存储数据会更方便一些。

网友C:
iic可以实现。

网友D:
推荐SPI的芯片。

网友E:
使用外部的存储器吗

网友F:
楼主说的是DSP芯片吧。

网友G:
正常的flash都可以实现。

网友H:
flash占用的接口太多。

网友I:
使用fr的msp430也可以

网友J:
msp430也需要cmd文件?

网友K:
楼主的也没有对芯片说明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