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啥是显性电平?

楼主(2020-02-16):
STM32 CAN帧起始为什么是显性电平?

网友A:
显性能覆盖隐形,所以规定用显性

网友B:
帧起始(SOF)标志数据帧或远程帧的开始,仅由一个“显性”位组成。只有在总线空闲时才允许节点开始发送(信号)。

网友C:
是要判断什么时候总线空闲,还是判断什么

网友D:
就是这么规定 的啊

网友E:
没关心过这么深入的问题

网友F:
我也是长知识了

网友G:
看来都是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