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信号线上串小电阻

楼主(2020-02-16):
在信号线上串小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在哪看到的

楼主:
我看一张原理图上在信号线上串了一排33r的小电阻,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B:
防止信号反射。衰减反射信号的。

网友C:
补充楼上,有的是做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可以的呀

网友D:
是不是衰减器呢,需要鉴定

网友E:
ok ,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F:
100MHz 以上的高速数字电路就可以考虑阻抗匹配了

网友G:
信号源的阻抗很低,跟信号线之间阻抗不匹配

网友H:
一般是为了阻抗匹配

网友I:
抗干扰的,滤波

网友J:
高速信号线中才考虑使用这样的电阻

网友K:
阻抗匹配

网友H:
串上一个电阻后,可改善匹配情况,以减少反射

网友L:
用来避免干扰

网友M:
主要还是阻抗匹配

网友N:
主要是和电容一起用组成滤波网络

网友O:
电路是怎么画的?

网友P:
主要是做信号处理用的。

网友Q:
楼主给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R:
阻抗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