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么设计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呢?

楼主(2020-02-16):
我用430的时间不长,之前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做一个东西,有两个引脚给出信号,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可以开始计时,另一个引脚给出信号后就停止计时。中间的时间大概只有20多微秒

网友A:
可以参考定时器输入捕获功能,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

20微秒级的计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  那是不是更高的精度比如一个微秒,就无法实现了啊

网友B:
单片机的执行效率那就得提高很多了!

网友C:
精度有问题了 毕竟晶振才8M

网友D:
晶振8M,并不是说定时器最高工作频率就是8M了

网友E:
LZ可以参考你所使用的芯片的DATASHEET,看看定时器的捕获时间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1微秒级的计时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F:
如果用IO口轮询监控,那确实得靠单片机的执行效率了

网友G:
是的,如果用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应该不占用太多系统资源的

网友H:
这个CPU 里面貌似没有倍频的

网友B:
微秒级的计时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这两个引脚的接到具有中断功能的管脚上即可

网友H:
定时器的捕获时间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I:
20微秒级的计时,大概50M系统时钟,430估计够呛

网友J:
考虑好所用单片机的主频的,然后采用端口中断的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K:
楼上几位意见不错,这个的确要考虑单片机的主频的。

网友L: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M:
能设计这个。

网友N:
楼主使用哪个芯片?

网友O:
定时器计时。

网友P:
这个时间有点难。

网友Q:
你说的定时器分频吗

网友R:
引脚是中断的引脚

网友S:
推荐DSP实现。

网友T:
可能要求不是很精准。

网友U:
这个中断能够快速反应。

网友V:
使用定时器和中断。

网友W:
就是计时器,不难实现。

网友M:
这个不难实现吧。

网友X:
定时器频率太大。

网友Y:
使用外部中断进行控制。

网友Z:
捕获也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吧。

网友AA:
msp430的频率太低了。

网友AB:
最厉害的就是FPGA,50Mhz频率。

网友AC:
需要的计时器频率也比较大。

网友AD:
变量定义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