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20-02-16):
使用串口下载程序到STM32里面 只能通过USART1吗?

网友A:
是的;
你看软件就明白了,又没有下位机串口可以设置的;

网友B:
这个必须的呀,有一个boot拉高的。

网友C:
看AN2606 《 STM32 microcontroller system memory boot mode》

网友D:
跟Bootloader版本有关。

网友E:
其实自己做Boot的话可以随便用什么接口,呵呵!

网友F:
自己买回来的片子只能用UART1下载,如果你是大客户,可以帮你定制自己的BOOT,这样可以外设,并且比较难被**

网友G:
可以任意

网友H:
F1系列的只能USART1,F0系列的USART1和USART2均可

网友I:
是的 数据手册写的很明白了

网友J:
必须是串口1 其它串口不支持下载烧录功能

网友J:
串口下载注意选择boot启动项,切换到ISP模式,然后重新上电

网友J:
下载完毕后,要是执行程序,还需要切换boot模式到启动运行模式

网友K:
带她洗特看看

网友L:
不一定 也可以通过spi

网友M:
如果使用片内的启动程序,一般也不仅仅AURT1,可能还有别的,比方AURT2,具体要看STM32芯片参考手册BOOT章节。

如果是字节写升级程序,那就没有限制,觉得哪个方便就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