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程序不往下面运行

楼主(2020-02-16):
最近在搞stm32L1系列单片机的低功耗,想让它进入lowpower  sleep低功耗前,降低频率,然后在唤醒后,在恢复正常的32M,运行频率,但是降低频率后就出错,尴尬,有弄过的来指点下把

运行完HAL_InitTick (TICK_INT_PRIORITY);后就异常,程序不往下面运行。
用IAR里面的call  stcak发现运行 完HAL_InitTick (TICK_INT_PRIORITY);后就出现这个
< exception frame>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这个是怎么导致的呀

网友B:
降低频率后与其有关的设置也要修改啊

网友C:
降频前要配置在此频率下的参数,不然会出错

网友D:
你可以参考STM32L1的范例程序,路径如下:
STM32Cube_FW_L1_V1.9.0\Projects\NUCLEO-L152RE\Examples\PWR\PWR_LPSL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