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集成稳压器或外接晶体管温度升高损坏

楼主(2020-02-16):
集成稳压器或外接晶体管温度升高损坏

网友A:
散热条件不充分

楼主:
输入产生过电压

网友B:
我问一下,控制晶体短路时损坏怎么回事

网友C:
控制晶体管的额定参数较小

网友D:
要是集成稳压器短路时损坏呢

网友C:
超过集成稳压器的电流或安全工作区

楼主:
电源关闭时集成稳压器损坏呢

网友E:
集成稳压器加反偏置

网友F:
碰到电源接通时集成稳压器损坏

网友G:
那就是输入电压过大了呗

网友H:
还有,由于负载充电,集成稳压器电流超过其最大值或安全工作区

楼主:
电源接通或短路后输出电压不升高呢

网友I:
输出特性相反

网友E:
或者负载闭锁

网友J:
输出纹波较大啥原因啊

网友K:
输入电容滤波器出故障

网友J:
注意散热   注意芯片本身的输出功率   选择晶体管   需要考虑晶体管的最大功率   这些都要仔细考虑   呵呵

网友L:
电流大了吗?是不是电路出现短路了

网友I:
损坏有很多种可能性, 得提供更多的资料, 才能分析具体的原因

网友K:
这个是需要考虑散热情况的
要注意芯片本身的输出功率

网友M:
温度有没有超出规格书的使用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