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怎么有2个?

楼主(2020-02-16):
PIC16F877 REGISTER FILE MAP 中TIM0地址怎么有2个?

楼主:
PIC16F877  REGISTER FILE MAP表中 TIM0地址一个是01h一个是101H,求解释。谢谢

网友A:
映射到多个地址

楼主:
但是我直接操作101H寄存器值不改变,这个是为什么呀

网友B:
没有切换到对应的bank

网友C:
说明这两个地址都可以访问到TMR0(bank0和bank3中)。但是你先要通过Status寄存器的RP1:RP0位 (Register Bank Select bits) 选择对应的bank。选错了bank,访问的当然就不是TMR0了。另外,用汇编才需要自己设置bank;用C语言不需要,C编译器会帮你切换。

网友D:
为何不用C操作呢。

网友D:
这个型号有很多C语音的书的。还有很多例子。

网友E:
PIC的RAM是分bank的, 为了快速访问, 有些寄存器在不同的bank里面都有隐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