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当轻负载的时候稳定度降低大体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0-02-16):
当轻负载的时候稳定度降低大体原因有哪些

网友A:
外接PNP晶体管扩流时,发射极-基极间电阻过大

网友B:
最小负载电流小于1mA

网友A:
电路结构不合理

网友C:
感觉在轻负载状况下   电路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应该是负载的适应能力不够   个人是这么想的

网友A:
阻抗没有匹配吧

网友D:
应该是指开关类型的电源吧, 如果负载过轻, 会导致开关电路工作在间歇模式, 电感或变压器里的电流不连续, 稳定性就会变差

网友B:
这个是说电源应用方面的么

网友E:
还是需要合适的负载的。

网友C:
这个跟负载的有直接关系的
电路上的整体阻抗容抗匹配的问题的

网友F:
这个跟负载情况是有关系的。

网友G:
开关电源如果负载过轻,  一些性能也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