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50hz正弦波

楼主(2020-02-16):
STM32怎么能够输出50hz的正弦波?

网友A:
可以用内部DAC做

网友B:
DAC没问题的

网友C:
STM32的DAC+Timer+DMA产生正弦波,官方有程序
想要50Hz,可以修改参数

网友D:
PWM + RC低通滤波

网友E:
正弦波用sin函数来产生数据,放大一定倍数(比如2047)后再加上偏移(比如2047)后取整数作为即可,一般根据精度可选40点或80点的。或者网上直接下载现成的正弦数据表也可以啊!

三角波更简单,y=kx。在输出一个周期波形的数组中数据从0开始以等差方式递增到某个值,然后再以等差的方式减少回到0

网友F:
在ST官网上下载吗?

网友G:
使用 DMA搬运 DA输出 正弦波,很简单

网友H:
DAC使用的数据,应该是可以使用很多方法去实现的。。。例如 matlab,labview等生成的数据。。。

网友I: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结贴啦,多谢各位

你都搞定了,还这样问问题。

这么多人还在给你出注意!多些分享做为回馈!

这里有个基于STM32的实现案例,将函数表达式稍微改改,定时参数修改下应该就可以了。
基于STM32的TIM+DMA+DAC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