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10个模拟信号AD转换

楼主(2020-02-16):
ADS7811,ADS7815,ADS8320,ADS8325,ADS8341,ADS8343,ADS8344,ADS8345中,哪个可以较方便地与VC33连接,完成10个模拟信号的AD转换

网友A:
什么要求啊

楼主:
16bit,1毫秒内完成10个信号的采样,当然也要考虑价格

网友B:
作选择有下列几点需要考虑
1. 总的采样率:1ms、10个通道,总采样率为100K ,所有A/D均能满足要求。

网友B:
2. A/D与VC33的接口类型:并行、串行。前2种A/D为并行接口,后几种均为串行接口。3. 接口电平的匹配。前2种A/D为5V电平,与VC33不能接口;后几种均可为3.3V电平,可与VC33直接接口。

网友C:
16位的比较贵了

楼主:
大体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D:
这个都差不多吧。

网友E:
ADS7815 16 位 250kHz 采样

网友F:
ADS8320   2.7-V- 5-V

网友G:
SPI控制ADS8341

网友H:
ADS8320采样频率最高可达 100kHz

网友I:
ADS8341为16位AD转换器。

网友J:
AD芯片ADS8343

网友K:
ADS8344是一个ADC转换器,8路输入

网友L:
必须是这几个选择一个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