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全部清0

楼主(2020-02-16):
RAM, FOR, IDC, ui, dc
想把 79F082a 的 RAM 256字节全部清0,下面是程序,感觉不对;

void clr_ram(void)
{

       INT8U i ;
       INT8U data *P;
       P = (INT8U*)0X00 ;   //把RAM的地址00H传给指针
       for(i=0;i<256;i++)
       {

   *P++ = 0x00;
       }
}

网友A:
死循环了

楼主:
好像 死循环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请大家帮忙

网友B:
你定义的数据类型INT8U i ; 条件语句for(i=0;i<256;i++) 永远成立,怎么会不死循环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C:
这样写试试
for(i=0;i<255;i++)
       {
  *P++ = 0x00;
       }
*P++ = 0x00;

楼主:
改了后,还是不行

网友D:
void clr_ram(void)
{
       INT8U i ;
       INT8U data *P;

      P = (INT8U*)0XFF ;
       for(i=255; i !=0; i--)
       {
           *P-- = 0x00;
       }
}

试试上面的程序

网友E:
你code 是在那里运行的?

楼主:
在这个ram 里面运行

网友E:
必然不行啊

网友F:
你机器有几个ram

网友E:
这也不行啊

网友G:
变量i也在RAM中,清RAM时会把i也清成0,导致i不停的被清0,死循环

网友H:
给i加修饰符:register,它就不会在RAM里了,嘎嘎

网友B:
C的工具,汇编的思维

网友D:
用一个memset不行吗

网友A:
汇编吧,C启动代码有清零代码,可以参考或修改后调用

网友C:
bit clr_ram(){
char *test = (char *)0x00;
*test = 0xff;
for (test;test != 0;test --){
  *test = 0;
}
return ture;
}

网友I:
把指针放在xdata里面去就好了 否则指针被干掉了 加载start.a51 即可 没必要自己清ram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定义的数据类型INT8U i ; 条件语句for(i=0;i

原来是这里的问题,我看了半天也没反应过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