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 控制器 SSD1351 的4线SPI模式该怎么接?

楼主(2020-02-16):
128*128 OLED,SSD1351控制器的,
想用 4Line SPI 接口,看资料应该是 BS0 BS1接地,R/W#作CLK,D0做为DIN,但看网上别人的图,都是 R/W#接地,D0作CLK,D1做DIN,到底怎么对呀?

网友A:
参考 SSD1305 V2.0 71页 2.4M 中文注释书签.pdf  手册,我做了很多注释.

楼主:
谢谢 tyw, 可能是 SSD1351 IC的官方资料 ,对4线SPI接口的描述有误。

tyw
你得用8080的参数.ssd1305是类似的,以前用过,不要看6800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tyw, 可能是 SSD1351 IC的官方资料 ,对4线SPI接口的描述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