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中风的主动康复系统的研究

楼主(2020-02-16):
    近年来,中风的发病率和致残率不断增加,严重影响和威胁人类的健康生活。
功能性电刺激技术(Functional-Electrical-Stimulation, FES)是利用低频电刺激手段,
通过神经细胞的响应实现控制信号的传递,使受支配的神经肌肉产生收缩完成运动,
己广泛应用于中风的康复训练。脑一机接口(Brain-Computer-Interface,  BCI)技术可
以实现人脑与外围设备之间的直接通讯,尤其是在帮助偏瘫患者重新获得他们的交
流和控制能力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
    本文综合BCI和FES技术各自的特点,并将两者结合对中风偏瘫患者进行了主
动康复系统的研究,完成了整个康复系统的设计。主要包括运动想象脑电信号的采
集、脑电信号的处理和功能性电刺激系统的设计三大部分,将人脑想象左手或右手
运动产生的ERS/ERD信息电位转换为控制命令输出,传至FES系统,对受损肢体进
行相应的电刺激。该系统可以避开病人身体内部受损伤的正常通路,将其运动意愿
直接传递给FES系统,达到中风偏瘫患者可以直接控制受损肢体的目的。

楼主:
    本文的主要内容:一是在B CI技术的基础上,采用二阶矩估计对带通滤波后C3,
C4通道的脑电信号的Mu节律能量进行分析和比较,建立了一种简单、可在线的分
类方法,选择不同的窗口长度和决策时间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正确识别率均达85%
以上,满足系统设计需要。二是以FES技术为基础,利用模块化的设计思想完成了
FES系统的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该刺激系统以STM8S208MB为核心,通过串口模
块与BCI相连接,结合键盘和液晶显示等模块完成刺激时间、频率、刺激脉宽等参
数的设置及对应数值的显示。
    通过实验表明,功能性电刺激系统在BCI的控制命令下能够较准确的完成肢体
的刺激,证明本文将基于运动想象的BCI和FES相结合应用于中风的主动康复系统
的研究中是安全、可行的,为中风的康复治疗起到了一定的探索作用。

楼主:
    P300主要位于中央皮层区域,属于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 ERP ) ,
反映了人脑进行思维活动时电位的变化,在相关事件的刺激达到300}400ms会出现
正电位,事件刺激发生后300ms左右出现最大值。P300的发生与相关事件刺激发生
的概率有关,一般概率越小,P300越明显。P300应用于BCI的优势是P300属于内
部响应,测试者没有通过训练便可出现。

楼主:
    事件相关同步(ERD)或去同步(ERS)电位,主要位于大脑的感觉运动区,所
以与肢体的运动有关,当人体单边的肢体在运动或进行想象运动时,其大脑的同侧
便会出现ERD现象,表现为测量到的头皮脑电信号幅度上升;其对侧则出现ERS
现象,表现为测量到的头皮脑电信号幅度下降。将ERD/ERS应用于脑一机接口系统
中最大的优势是,其无需依赖于感觉刺激而只需要想象便可产生,在康复医学、辅
助控制和娱乐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课题BCI的研究中应用的就是
ERD/ERS,通过对脑电信号进行分析和处理,比较其ERD/ERS变化规律,便可以准
确地推断出受试者在进行运动想象时的动作意图,进而实现通过想象运动控制外围
设备或装置。

网友A: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往里面发

楼主:
    在FES中,输出电流的时间为通电时间,即肌肉发生收缩的时间;断电后电流
停止输出,此时肌肉处于放松状态,通电时间与断电时间的比值即为脉冲的占空比。
因刺激引发的肌肉收缩和肌肉自主收缩的机制是有差别的,前者更容易使肌肉发生
疲劳,也就是说,刺激的电流强度不变的条件下,肌肉收缩的能力会随时间的变长
而降低,所以需要合适的脉冲的占空比,其关系到肌肉疲劳的发生及收缩强度的大
小,一般是值越小,肌肉越不容易发生疲劳,肌肉收缩力越大。在实际应用中,根
据不同的需求,还要结合刺激频率来选择占空比的大小,避免肌肉产生疲劳。

楼主:
    表面电刺激是将电极放在皮肤或受刺激肌肉的运动点上,整个电刺激系统均在
体外,创伤性小而且操作简单,己广泛应用于神经和肌肉的医疗康复中。但是表面
刺激不能有效地刺激皮下组织及深层的神经肌肉,进而影响刺激效果。经皮电刺激
是将电极放于体内靠近受刺激的部位,导线穿出皮肤与外面的脉冲发生器相连,多
用于短时间内的刺激需要,但不可以永久性地使用。植入式电刺激是把整个刺激器
通过手术永久性的植入人体内相关的运动神经上,通过非接触的方式与外界联系,
只需很小的电流强度便能够准确地刺激相关的部位,效果显著,但是创伤性大,技
术高且不易操作。所以,目前临床应用中多选择表面电刺激或经皮电刺激。

楼主:
    BCI中应用的脑电信号类型有很多,本课题BCI系统中选择采用ERS/ERD,因
为:ERS/ERD是人体内部产生的,不用通过训练就能出现;不需要外加刺激只通过
想象就能产生;试验时受试者身体状态不受限制,与中风偏瘫患者的运动障碍程度
无关,即使功能障碍非常严重的患者,只要有着正常的思维能力均可使用该系统,
根据个人意愿实现肢体运动。

楼主:
    FES模块的结构图如图4-6所示,由STM8S208微处理器输出的PWM脉冲先经
过功率放大,后进入变压器进行升压,最后经刺激电极输出,另外系统中还设计了
电流保护部分和光电隔离部分。光电隔离的目的是在电隔离的条件下,用光来实现
信号的传达,将输入与输出隔开,本文使用的是可控制的光电祸合器TLP521-1,其
发光源为发光二级管,受光源为光敏三极管,实现电一光一电的转换,可以将控制电路
与负载完全隔离,避免了电路之间的相互干扰,增强了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抗
干扰能力。电流保护电路可以实时检测系统中输出电流的大小,当出现大电流时,
微处理器会对光电祸合器TLP521-1输出高电平,此时TLP521-1工作停止,电极无
刺激脉冲输出,保证了人体安全。经测试,该功能性电刺激模块可产生的刺激频率
为10} 1 OOHz,刺激脉宽为100}1000}s的方波,满足整个主动康复系统的刺激需求,
图4-7所示为  输出频率为S OHz,脉宽为400}s的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往里面发

错!这个是STM8设计的医疗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也往里面发

医疗设备方面的应用啊!现在测温、红外测温、传感器、医疗设备等需求,都是很热门的需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