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按位存入一个数组

楼主(2020-02-16):
如何将STM32 某些IO口状态按位存入一个数组?

网友A:
是每次状态改变后就存储吗?

网友B:
可以啊,不难啊。楼主用来做什么?

网友C:
动态存储每一个位的状态吗?什么项目?

网友D:
还是怎么存?不清楚怎么存。

网友E:
如果是跟随变化,可以通过中断。IO中断,在中断里赋值给数组。然后全局变量自动加一。

网友F:
建立全局变量,开启IO中断,只要变化就中断,然后写入数组,自动++

网友G:
通过结构体定义个位段的结构体,就是里面均是布尔数值。

网友H:
什么叫按位存入一个数组,是把各个位存入数组,比如是一组8个IO,存入大小是8的数组吗

网友I:
将IO口的状态分别与0x01,0x02,0x04...作与运算,不就分离出了每位的状态了吗

网友J:
用000000+bit+0 诸如此类吧

网友K:
解决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