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程序下载失败

楼主(2020-02-16):
自己制作的CC2530板子在下载程序时出现Verification error on page #0, bank #0, address range 0x00000 - 0x007FF,  address 0x0000…… (很多行)

网友A:
外围电路的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外围电路的问题,主要问题可能是集中在芯片本身或者焊接的问题……

网友B:
你在换个片子试试

网友C:
对,看看是否程序电路有问题,真不行可以换一块芯片试试

网友D:
仿真器能识别芯片么?

楼主:
就是仿真器不能识别芯片 按下仿真器的复位键 都不能让软件找到仿真器

楼主:
现在我的芯片也换了一批 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E:
如果确定原理图和焊接没有问题,就一定是芯片质量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采用欺骗法

网友E:
先用仿真器其识别正常的2530,然后在仿真器不复位的情况下连到你自己做的板子上,这样就可以把程序烧进去了。

网友F:
楼上说得对,不行的话只能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或焊接有问题

网友G:
是不是仿真器驱动没装好

网友H:
供电解决了吗

网友I:
楼主VCC怎么接的,我以前遇到的是CCDebug的VCC是要板子上的VCC来供电的

网友J:
仿真器能够识别其他的正常的芯片吗

网友K:
flash没有擦除?

网友L:
可能是连接问题

网友C:
查看编译设置选项里关于地址段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M:
ENC=1,则ADC12 enabled

网友N:
擦除一下试试

网友O:
要检查仿真器、电缆以及焊接

网友P:
比如栈,堆,代码区等

网友Q:
或者SmartRF来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