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跟理论值差很大

楼主(2020-02-16):
用TI的OPA2333搭桥式电路,想把它的变化(10%-0.1%)转成电压,最后再送给MSP430的ADC12。可是用那个推荐电路的电阻值搭建出来后出来的值,跟理论值差了很大,而且噪声也很大。

网友A:
OPA2333的开环带宽只有350K,闭环后带宽会更小。

网友B:
嗯,它的摆率只有0.16V/us,也非常小。

楼主:
如此小的带宽和摆率是否足以用作ADC的驱动运放?

网友C:
对啊,提供MSP430内部集成的ADC跑在多块的采样速率下,其采样时间有多少?

网友D:
通常我们在驱动运放与ADC之间都会加一个一阶的RC低通滤波用以滤除信号的噪声,你的电路中是否加入了这样一个滤波器?

网友E:
注意这样的一个滤波器会恶化运放闭环带宽,造成速度下降,所以滤除噪声和ADC的建立之间会有一个折中。

网友F:
MSP430内部采样速度是200K;采样保持时间,设置8个主时钟(16M);

网友C:
滤波加了RC电路,但深度很浅

网友C:
因为要一秒钟最少要采 50帧*768点=38400的数

网友G:
换一个带宽大一点的运放吧

楼主:
大家分析的有道理啊

网友H:
主要按照推荐电路来   呵呵   问题不大的

网友I:
因素应该是很多的。运放性能,变换电路的器件精度,还有 ADC 设置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J:
楼主电源是否干净的,是DCDC供电点还是LDO供电的,该运放的PSRR不好的

网友C:
试试在驱动运放与ADC之间加RC低通滤波,用以滤除信号的噪声

网友D:
注意前端噪声的处理,电源的选用,以及PCB的布线,这些都有关系的。

网友D:
这个还需呀考虑你所用的电阻的精度的。

网友I:
运放与ADC之间加一级RC低通滤波试试

网友H:
前端噪声处理了没有呢

网友K:
能否上一个你的电路图,  标一下特征电压做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