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nucleo 板卡 掰下的ST-Link板卡怎么用

楼主(2020-02-16):
在家里没有调试器可以用,就把ST 的板卡的NUCLEO 板卡的ST-Link掰了下来了,请问直接连SWD就可以了吗?

网友A:
是的,我就掰下来过一个,直接用就好了,注意一下,这个ST-Link是V2-1版本,只能连接3.3V系统。我曾经用这个ST-Link/V2-1去连接一个1.8V的系统,结果把目标板的MCU给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就掰下来过一个,直接用就好了,注意一下,这个ST-Link是V2-1版本,只能连接3.3V系统。我曾经用这 ...

3.3V 烧1.8V ,我要小心了

楼主:
可以设计一个外壳吗?USB接口都留出来好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设计一个外壳吗?USB接口都留出来好看多了

可以啊,只是咱们没那个动力。本来网上才10块钱的东西,我只是“废物利用”了一下而已。

网友B:
连SWD就可以了

楼主: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下载完毕后,串口不能用了

网友C:
我查了原理图,连接引脚可以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