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PA口和PB口可以这样吗

楼主(2020-02-16):
STM32F407能否做成PA口VDD=1.8V, PB口VDD=3.3V?

网友A:
不能,外加芯片吧

楼主:
我直接外接一个1.8V的外设和一个3.3V的外设,不知道能不能对一部分管脚单独设置VDD的电压。stm32f407的VDD是否可以分成多个域?

网友B:
impossible!它不是FPGA

网友C:
所有的 IO口都使用 IO 电源. 内核电源不会用在 IO口上.

网友D:
不能, 你可以考虑使用电平变换的逻辑芯片来实现信号连接

网友E:
好像不能。
不过我觉得ST如果想搞的话并不难。

网友F:
有一些STM32是带有这样的功能的,比如STM32L49xx系列(不限于只是这个系列),其中就有一个供电管脚VDDIO2,它是专门给14个GPIO来供电的,且这个供电和VDD是独立的。所以,当VDD是3.3V ,但这个VDDIO2是1.8V供电的话,那么就是PA口是3.3V的电平,但PG2到PG15就是1.8V的电平。数据手册中英文描述如下:

VDDIO2 = 1.08 to 3.6 V: external power supply for 14 I/Os (PG[15:2]). The VDDIO2
voltage level is independent from the VDD vol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