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将IAR程序移植到keil5里

楼主(2020-02-16):
IAR程序的库还是3.5以前的版本

网友A:
直接开干啊,分分钟的事儿

网友B:
这个困难了。。

网友C:
要看用的什么库,如果跟IAR无关的可以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E:
最简答就是使用宏定义。

网友F:
可以移植的,网上的代码都有。

网友G:
为什么要移植?论编译效率还是编译出来的代码效率,RVMDK都远远不如IAR。而GCC是完全免费的,不需要破%&解。

现在我搞STM32就只有IAR和GCC两种项目文件,不搞RVMDK的了,谁想用谁自己弄去。

网友H:
貌似头文件有点不同吧

网友I:
C语言的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J:
你要移植什么程序?

网友K:
不过都是c语言代码差不多的。

网友L:
把代码使用宏定义,都可以实现移植。

网友M:
ST的代码都是可以keil和IAR使用一个的。

网友N:
外部的库代码都是一样的。

网友O:
基础代码网上都有的,不用移植。

网友P:
主要是一些开发环境的宏定义不同,你可以用keil编译,哪里有问题改哪里。

网友Q:
IAR与keil的宏定义不一样的,用的库一样就好啦,实在不行就直接复制粘贴就好啦

网友C:
与编辑器无关,几乎直接拿过去即可。

网友D:
直接添加c语言就行。

网友R:
你需要移植什么程序?

网友S:
这个就是编译环境的不同而已。

网友T:
你要移植什么程序呢?

网友U:
使用的是固件库开发的?

网友V:
程序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固件库都是一样,程序基本一样。

网友N:
程序的设置方式差不多

网友W:
IAR和keil的固件库一样的。

网友X:
你参考一下ST的原厂的程序。

网友Y:
如果都是一个库的话移植就非常方便了,把相关头文件和源文件移植就可以了

网友Z:
还好吧,但要知道自己改了什么,反正和iar关系不大

网友AA:
不知道,你看看官方的例子,好像没有任何关系,重新建立工程,添加进去源文件就可以

网友AB:
stm8移植到N76E003需要修改程序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