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工程源码】stmdb和ldmia汇编指令

楼主(2020-02-16):
本文由FPGA爱好者小梅哥编写,未经作者许可,本文仅允许网络论坛复制转载,且转载时请标明原作者。

首先一句话说一下stmdb和ldmia指令的作用:
stmdb和ldmia指令一般配对使用,stmdb用于将寄存器压栈,ldmia用于将寄存器弹出栈,作用是保存使用到的寄存器。
ARM指令的多数据传输(STM、LDM)中,提到:多寄存器的Load和Store指令分为2组:一组用于数据的存储与读取,对应于IA、IB、DA、DB,一组用于堆栈操作,对应于FD、ED、FA、EA,两组中对应的指令含义相同。
即:
STMIB(地址先增而后完成操作)、STMFA(满递增堆栈);
STMIA(完成操作而后地址递增)、STMEA(空递增堆栈);
STMDB(地址先减而后完成操作)、STMFD(满递减堆栈);
STMDA(完成操作而后地址递减)、STMED(空递减堆栈)。
上述各组2个指令含义相同只是适用场合不同,同理有:
LDMIB、LDMED;
LDMIA、LDMFD;
LDMDB、LDMEA;
LDMDA、LDMFA。

IA模式表示:每次传送后地址+4;(After Increase)
DB模式表示:每次传送前地址-4;(Before Decrease)
多寄存器加载/存储指令共有8种模式(4个用与数据块的传输,4个用于栈操作)

举例一:
[mw_shl_code=c,true]指令:stmdb sp!,{r0-r12,lr}  [/mw_shl_code]
含义:sp = sp - 4,先压lr,sp = lr(即将lr中的内容放入sp所指的内存地址)。sp = sp - 4,再压r12,sp = r12。sp = sp - 4,再压r11,sp = r11......sp = sp - 4,最后压r0,sp = r0。
如果想要将r0-r12和lr弹出,可以用ldmia指令:
[mw_shl_code=c,true]指令:ldmia sp!,{r0-r12,lr}  [/mw_shl_code]
举例二:

STMIA, 比如当前r0指向的内存地址是 0x1000,STMIA R0!,{R1-R7} 就是 首先把r1存入 0x1000,然后r2存入0x1004,然后r3存入0x1008,如果是32位的处理器就是每次加4个字节,以此类推把 r1-r7按照递增的地址存入,这个r0!就是从r0的地址开始存的意思。STMDB则是地址从r0开始减少,依次存储。

网友A(2020-05-15):
学习了,谢谢小梅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