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提高电机驱动和逆变器应用的性能和可靠性的相关问答

楼主(2020-02-16):
如何提高电机驱动和逆变器应用的性能和可靠性的相关问答
问题
看参数是好产品,有测试板试用吗有,可以在ti.com上搜产品型号申请
UCC21710能驱动多大功率有三相逆变器?10kW以上都可以驱动,100-200kW的可以直接驱动,更大功率等级的可以考虑加扩流器
关心降低成本,如何,几百还是无法接受驱动芯片本身价格并不高,具体可以联系市场部
ISO5852这个和UCC系列有什么区别?想问问UCC21710的功能比ISO5852更强大一些,驱动能力,保护电路性能,功能上都更强大
TI隔离驱动器的传播延时以后还会进一步降低吗?延时如果太小,那么抗干扰能力会受到影响,一般小功率系统里需要低延时,大功率系统里延时高一些
驱动电阻的作用,除了降低驱动器件的功耗,还有什么作用,数值怎么确定?驱动电阻阻值需要通过需要的峰值驱动电流而定,另外需要考虑驱动芯片的散热
MOS管吃电压的问题?TI驱动在开关瞬态后不会吃电压,是轨对轨驱动
逆变器的IGBT有那些可靠的短路保护电路一般IGBT用退饱和电路保护就可以
UCC21710如何提高抗噪能力?1. 输入端有内部滤波 2. CMTI高可以降低输入输出端的共模干扰
21710传输延时多大typical 90ns传输延时
TI的驱动器与处理器的通信接口有哪些呢?可以使用处理器的GPIO发PWM信号
对于运行时的误保护如启动瞬间短路或过流保护误动作如何解决?1. 我们的短路保护引脚有内部滤波,有一定抗干扰能力 2. 如果误报之后可以复位
UCC21710主要是针对IGBT驱动的还是MOS的IGBT和MOSFET都可以适用
UCC23513驱动强度是多大?UCC23513是3A驱动
相比较光隔 容隔的优势是什么TI加强型隔离驱动的原副边工作隔离电压是2121V DC,1分钟隔离电压是5700Vrms
为何需要两个电容去隔离?在layout上有没有注意点?目的是什么两个电容是在驱动芯片内部实现的,外部的layout没有限制
为什么要使用两个电容串联隔离呢?两个电容串联是为了实现加强型隔离,这样能增加隔离电压,并且能保证fail open
sic负压需要做吗?sic建议需要做负压
可以耐多少电压,带不带内部续流保护?加强型隔离驱动原副边隔离电压2121VDC,基础隔离驱动原副边隔离最低的型号也有792VDC,内部续流保护能展开解释一下吗?
请问:使用电容隔离驱动是否会产生信号滞后问题?如果有任何补偿?谢谢!不太会,目前我们最低的propagation delay是19ns,pulse width distortion也很低,对IGBT同步来说不需要补偿
电容隔离的耐压能力TI加强型隔离驱动原副边耐压是2121V DC工作电压,1分钟的隔离能力是5700Vrms
相关的IGBT如何选型IGBT可以根据具体应用来选择,然后来选择相应的驱动芯片

网友A:
下次有人骂我了...我给他还回去..

网友B:
是成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