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平台上检测是否有东西放上去,用什么传感器检测...

楼主(2020-02-16):
在一个平台上20*20cm检测是否有东西(比如银 行 KA)放上去,用什么非接触式的传感器检测比较好?谢谢

网友A:
称重传感器

网友B:
平台的大小,东西的大小,场合等。不然方案就不靠谱了

网友B:
那个银后面的被打码了,非接触的,摄像头肯定可以,称重的话,平常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用的,正常是放什么东西呢?怎么放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银后面的被打码了,非接触的,摄像头肯定可以,称重的话,平常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用的,正常是放什么东西 ...

谢谢回复,就是检测有没有银 行KA放上去。称重精度要求有点高。摄像头的话 单片机处理好像有点吃力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检测有没有银 行KA放上去。称重精度要求有点高。摄像头的话 单片机处理好像有点吃力是吗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检测有没有银 行KA放上去。称重精度要求有点高。摄像头的话 单片机处理好像有点吃力是吗 ...

通过NFC是可以读取到银**信息的,你可以直接判断这个也可以。摄像头的话,需要完成拍照识别的过程,要求稍微高一点,而且你的这个场合,摄像头中间也没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