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实战项目 - 原理图设计

楼主(2020-02-17):
原理图设计
一、设计文件链接
1、OrCAD16.6格式原理图设计文件 ->
https://yunpan.360.cn/surl_yxgkJyYeQ9j
2、pdf格式原理图设计文件 ->
https://yunpan.360.cn/surl_yxgvv34gxNu

二、系统框图

三、电源部分设计说明
1、电源部分主要由MP2451降压电路与LDO降压电路构成,为了实现低功耗,输入电压经过PMOS开关再给到MP2451,待机模式时,可以关闭PMOS开关,实现整机待机电流1.1uA的目标;
关于这部分知识点,可以阅读CSDN或微信公众号的相关**。
2、STC系列单片机烧录程序时,要求冷启动,也就是说单片机需要断电再上电,所以,LDO输出的3.3V电压经过自锁开关再给到单片机,调试软件时,方便烧录程序;
3、USB-TTL转换芯片用USB_3.3V单独供电,与单片机电源分开,避免烧录程序断开单片机的电源时,驱动芯片也断电了,电脑端检测不到COM口;
4、如下图,DC插头与USB供电用肖特基二极管隔开,避免同时供电时,DC部分的电压(5至24V)损坏USB口,同时,USB接口放置了500mA的可恢复保险丝,进一步保护USB口。

四、单片机部分设计说明
1、为了方便调试程序,集成了USB-TTL驱动芯片,可以直接使用USB线进行烧录程序,同时,为了测试产品低功耗,可以通过针帽断开驱动芯片的电源。如下图:

2、采用外部晶体提供时钟,避免内部RC时钟不稳定,与WIFI模块通讯或RS-485接口通讯不稳定;
3、NTC温度采集电路增加MOS开关,待机模式时,关闭MOS,避免漏电;
4、IIC总线数据线与时钟线,加上拉电阻;
5、其它部分比较常规。

五、RS-485部分设计说明
1、电源输入端,放置10uF电容,发送模式时,提供瞬间能量;
2、信号端A上拉,信号端B下拉,空闲状态下,AB压差为高电平,RO口输出高电平,否则的话,AB电压不稳定,RO输出不稳定,而低电平是串口的起始位,将导致单片机串口的RXD口出现乱码;
3、如果环境比较恶劣,AB口需要更多的保护,此处增加了一个常规的485接口专用TVS管。

六、WIFI模块部分设计说明
1、设计主要参考WIFI模块的应用手册;
2、电源端放置100uF的铝电解电容,提供WIFI模块发射时的瞬时能量

七、数码管部分设计说明
1、设计主要参考TM1620的数据手册;
2、必须使用共阴数码管;
3、驱动芯片电源端放置100uF的铝电解电容,提供数码管动态显示的能量。

欢迎加入硬件家园单片机学习群,群号925620931,别具一格的单片机免费教学,以产品为导向,一起做项目。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硬件家园」的原创**,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902512/article/details/104295761

楼主:
学习交流产品思维,单片机项目的, 期待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