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压力脉搏波的血管疾病的诊断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0-02-17):
    该系统主要是由这六大部分构成,其中包括有压力脉搏传感器、电压抬升、有
源滤波、模数转换、STMBS与接口电路这几块。
      (1)压力脉搏传感器:系统要求该装置是一种无创伤、软接触式的脉搏传感器,它是一种各项性能指标都能达到较高水平的脉搏传感器,其输出为模拟信号。
      (2)电压抬升:整体调整压力脉搏波信号的电压。
      (3)有源滤波:将电压整体调整过程中带进来的干扰以及工频干扰等一系列频率相对较高的干扰滤除,并将处理后的信号送到数模转换器中。
      (4)数模转换:将采集到的脉搏波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
      (5) STMBS处理器:控制信号的读取、A/D转换及传输过程。
      (6)接口电路:为了实现TTL电平和RS232电平之间的转换,这个部分使用了异步串行收发来实现PC机与该装置的数据通讯。

楼主:
    将脉搏波采集系统通上电之后,在脉搏波传感内部放大后的脉搏信号被传送到
了电压整合这一部分,通过对电压的抬升,输出的电压信号均为正值。但前提条件
是要保证输出的电压值范围处于AD转换能够处理的范围内,之后,对脉搏波信号
进行低通的滤波。在这里采用有源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将处理好的脉搏波信号送
到STMBS芯片中进行AD转换,由于芯片内部集成了AD转换,直接选用它可以少
许避免在外部另搭电路可能产生的干扰。在STMBS芯片的控制下,利用程序直接可
以控制相应的采样频率等参数,对脉搏波信号进行数模的转换,接着将转换好的数
字离散信号送到串口数据发送的缓冲区,利用接口电路在物理电平上的转换,采集
到的脉搏波信号就可以被客户端的软件接收到,剩下的任务就是让客户端的软件对
信号进行处理。

楼主:
STMBS拥有的主要特点: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品质安全,性能稳定;
具有4}128K的程序空间、2080脚的芯片选择,产品系列范围宽;
本地化工具的支持使开发更容易;
内核速度达到20MIPS这样的高性能;
130纳米的制造工艺非常领先,性价比高;
内部嵌有精度很高的内部RC振荡器和EEPROM,但系统的成本非常低。

楼主:
    在处理器的控制程序设计中,永远打开低功耗上电和掉电复位,对于A/D转换
选择10位,单路通道连续扫描模式,同时打开模拟看门狗的功能,防止数模转换的
程序因为异常情况而跑飞。此系统中,为了减小外界干扰的影响,系统的时钟源选
用内部可调整16MHz的RC振荡器。

楼主:
    由于压力脉搏波具有生理信号的基本特征,以及其信号的来源具有不可触及性,
导致脉搏波的随机性和变异性增大,且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作为生理信号,脉
搏波与很多其它的生理信号有相似的特征。那就是幅值较小,转为电信号一般只有
几个毫伏的大小。因此对于传感器的要求和放大电路的要求较大,滤波电路也需要
针对信号特点而设计。在测量的过程中,脉搏波亦是较为不稳定,在受到外部或自
身的刺激,均对信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所以在对脉搏波进行测量和处理的时候,就需要特别的注意,尽可能的避免出
现不必要的干扰。另外,其变异性体现在,当一个人处于疲劳状态和在非疲劳状态
的时候,其脉搏波所提供的信息就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不同的人对应的脉搏波也
会有一定的差异。

楼主:
    I}IT是一种可根据脉搏波信号的局部时变的特征来自适应的进行时频分解的方
法。对于非平稳,非线性的脉搏波信号来说,HHT因其自有的良好时频聚集性和自
适应性,相比于传统的方法有很大的优势,传统方法中常常会用到一些没有意义的
谐波分量来表示这类信号,经分析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

楼主:
    最早用瞬时频率来描述信号的变化特征的方法是HHT变换,通过经验模态分解,
将得到的基本分量即本征模态信号当作时间信号。这种全新的分析方法摆脱了传统
方法在处理信号上存在的束缚。它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也是
最主要的部分,即经验模态的分解(EMD,另一部分就是Hilbert变换。输入的脉
搏波信号经过EMD的处理可以得到每个固有模态分量(IMF,也是一系列的固有
模态函数。其中,每一个固有模态函数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C1)整个固有模态函数中极点的个数与零点的个数之差不可大于1;
      C2)固有模态函数的上下包络线的均值为零,与时间轴是对称关系。
    对信号进行EMD处理的流程如图5-5所示,图中经验分解其实是在不同尺度的
规则下,将信号分解成为一系列的IMF,其过程与小波变换分解较为相似,但小波
变换在分解的过程中需要提前选择好合适的正交基,而EMD在分解的方法过程中存
在自适应的基,当然,现在有很多研究小波的人提出自适应的小波基,也就是在信
号分解的过程中,根据信号的实际特点,自动选择合适的正交基,但该方法仍有其
局限性,在分析的过程中,一旦选定了一个正交基,处理过程中是一直不变的。通
常情况下,对于处理像脉搏波这种非平稳,非线性的信号,最佳的分解基并非是小
波变换中的先前确定好的不变的正交基。而HHT中的基于经验模态的分解正好弥补
这个缺陷,它可以随着脉搏波信号的变化而自动选择分解基,从而使信号在分解后
的分量上有更精确的体现。

网友A:
电子诊脉?让我想到了西游记搞笑的悬丝诊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诊脉?让我想到了西游记搞笑的悬丝诊脉。。。

你的这个比喻很恰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