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用磁感应产生AC频率呢

楼主(2020-02-17):
有个样品,电气参数是这样的,这是流量计产生的脉冲信号,也是磁钢感应出来的,我是外行不懂,请问这个不需要电源,怎么实现这个参数呢,用什么元件
频率........................................... 标称值为19.7Hz
幅值........................................... 标称值为3.3Vp/p
源阻抗 ...................................... 8kΩ

网友A:
有可能是这样,我讲的是有可能
液体流动,带动磁石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电,
流量快, 运动就快,速度电压就高
有点像摩托车的测速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样,我讲的是有可能
液体流动,带动磁石转动,切割磁力线,产生电,
流量快, 运动就快,速度电 ...

这个传感器很小的,流量计,一寸管道,那个磁石就是米粒大小,在不提供电源的情况下,能自行产生AC频率么

网友:
以前的录音带,也是一点点塑料东西走过,录音机也能感应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很小的,流量计,一寸管道,那个磁石就是米粒大小,在不提供电源的情况下,能自行产生AC频率么 ...

上实物照片。

网友C:
回爷,那个不是切割磁力线,就是LC振荡,内部没有反相器就要外部提供振荡

我猜也是LC震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爷,那个不是切割磁力线,就是LC振荡,内部没有反相器就要外部提供振荡 ...

知识点:卡门涡街,  看下结构是否可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