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耐压时放电管出现火狐放电

楼主:
如图所示为电源板电路,压敏和放电管参数在图上有表示,放电管放电电压为1600V,单独对放电管打耐压(交流1KV)不会出现火狐放电,但是对电源板打耐压就会出现放电。理论上放电电压的阈值是高于耐压值的,不应该会放电。我把共模电感T1去掉后,对板子打耐压就不会放电。电源板也不是所有的都打不过,30块里面有3块打不过,求指教。

网友A(2020-02-17):
谐振了。放电管耐压2kv才行。
一般直流耐压必须比交流电压峰值高一倍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了。放电管耐压2kv才行。
一般直流耐压必须比交流电压峰值高一倍这样设计。
...

哪个地方谐振了,谐振会引起电压抬高?

楼主:
用示波器测量放电管上电压峰值没有超过1500V,但是已经开始放电,把放电管取下来单独打耐压是可以的。

网友B:
火狐:不关我的事,是IE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个地方谐振了,谐振会引起电压抬高?

谐振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

由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冲击响应的振铃脉冲峰值可能达到两倍的输入电压峰值。

另外,介电体的耐压在交变电场下要比静电场的耐压低。

网友C:
去掉C5、6、27、29再打,我是混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谐振这个用词不是很恰当。

由电感、电容组成的电路,冲击响应的振铃脉冲峰值可能达到两倍的输入电压峰 ...

这个分析感觉靠谱,去掉T1就OK了。应该是谐振引起的尖峰导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分析感觉靠谱,去掉T1就OK了。应该是谐振引起的尖峰导致。

叫“振铃”。

我被关禁闭几十天,脑子里都是猪油,想不出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振铃”。

我被关禁闭几十天,脑子里都是猪油,想不出词来。

通过示波器测试,没有发现有振铃信号,见波形。看波形像是气体放电管阈值小了,但是把放电管拿下来单独测试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还没有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示波器测试,没有发现有振铃信号,见波形。看波形像是气体放电管阈值小了,但是把放电管拿下来单独测 ...

“去掉T1就OK了”. 对比测试一下。
介质直流耐压与交流电耐压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楼主,继续测测,关注后续进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T1就OK了”. 对比测试一下。
介质直流耐压与交流电耐压是不一样的。 ...

去掉t1,或者直接把放电管取下来在它两端施加交流电压,是不会放电的,波形就是正常的正弦波,没有上图中那个异常。正弦波有效值是1000V,所以你看波形峰值大约在1400多V。

网友A:
把放电管引出到外面。或者拍照。看看挨着啥?

网友E:
有LC的地方,有脉冲激励的地方,就会有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产生。

楼主:
实物图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LC的地方,有脉冲激励的地方,就会有高于输入电压的电压产生。

但是用示波器没有测出有高于输入电压的波形,见下图,分别为正常的输入波形和放电时的波形。

楼主:
输入信号是一样的,但是单独测量放电管和放电管放到电路中现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把放电管选择一个2000V的型号就不会放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是一样的,但是单独测量放电管和放电管放到电路中现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我现 ...

你将放电管焊接到 PCB 背面 。远离正面一坨器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是一样的,但是单独测量放电管和放电管放到电路中现象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我现 ...

放电管肚子下PCB没开槽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管肚子下PCB没开槽 ?

没有开槽,为什么需要开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放电管焊接到 PCB 背面 。远离正面一坨器件。

这个怎么讲?

网友A:
看照片是气体放电管。

气体击穿像雪崩,电场分布越不均匀越容易点火击穿。

出厂检测标准电场应该跟实际情况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