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银杏科技ARM+FPGA双核心应用】STM32H7系列六——I2C

楼主(2020-02-17):
一、爆靓照
bbs.21ic.com/icview-2895340-1-1.html

二、实验简介
        本实验基于ARM+FPGA超mini款iCore4T双核心板,一步一步带你利用STM32CubeMx工具完成对GPIP的配置,然后通过模拟I2C的形式,带你走进I2C时序的世界。
        iCore4T核心板I2C总线挂有三个I2C设备,分别为电源管理芯片(AXP152),储存器(EEPROM),温度传感器(LM75A),本实验通过访问AXP152来学习I2C的时序。

三、资料包下载(实验源码+详细文档说明)
1、源代码

2、实验指导书
3、STM32CubeMx详细操作说明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开发板是不是MCU与FPGA连接,只有通过SPI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这个开发板是不是MCU与FPGA连接,只有通过SPI方式?

是的

网友B(2020-03-28):
源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C(2020-07-09):
正在学习I2C,希望有用
这个是用外设还是用IO模拟的?

网友: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D:
学习STM32和FPGA的朋友推荐下载。

网友E:
资料下载了几个  好好收藏一下

网友F: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G:
STM32H7很高端呢。

网友H:
可读性和可靠性如何?

网友I: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开发板也不错

网友J:
老客户学习一下

网友K:
以后学习STM的mcu就方便了

网友L:
资料的确是很全面

网友M: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N:
正准备用STM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O: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P: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Q: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R(2020-08-30):
STM32H7系列iic 看看

网友S:
学习学习,非常实用

网友T:
资料非常详细!值得收藏

网友U(2022-01-26):
STM32H7系列五——PWM

网友V(2023-11-02):
Friends who learn STm32 and FPGA recommend downloading。

网友W:
我正在学习i2c,**它是有用的。

网友X:
STm32H7非常高端。

网友Y:
How is readability and reliability?

网友Z:
谢谢你分享这些信息。

网友AA:
资料仍是非常周全的,开发板也不错

网友AB:
复兴检察一下相干的内容。

网友AC:
mcu和fpga是怎么连接的啊

网友AD:
STM32H7系列的I2C时钟频率为系统时钟的1/2倍。

网友AE:
应考虑设计相应的错误检测机制,以防异常情况下数据不完整或损坏。

网友AF:
STM32H7 I2C总线支持标准的 I2C 协议,但在配置时仍需仔细阅读相关文档,注意设置寄存器等配置。

网友AG:
I2C接口支持最大100kHz的时钟速率

网友AH:
下载了多少资料?

网友AI:
STM32H7 I2C 总线驱动器的最大电流有限,故外部应加上拉电阻。

网友AJ:
STM32H7内含FIFO缓冲区,可通过FIFO缓存数据来提高传输效率。

网友AK:
应注意I2C的电气特性,如最大速率、总线电容和最大上升/下降时间等

网友AL:
在使用 I2C 通信时,遵循 I2C 协议,如正确处理起始、停止位、字节传输和仲裁

网友AM:
根据实际硬件连接情况设置 I2C 模块的配置寄存器,如时钟频率、数据速率等。

网友AN:
在实现I2C通信时,需要注意I2C总线占用时间。

网友AO:
GPIO脚需要配置成开漏输出

网友AP:
需要对信号进行适当的处理,如使用上拉/下拉电阻、滤波器和隔离器等。

网友AQ:
需要注意SCL和SDA的起始、结束默认都是高电平状态

网友AR:
I2C 总线电源稳定,避免电压波动对通信造成影响。

网友AS:
SDA 和 SCL 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合适,一般要求在 4.7kΩ至 10kΩ之间。

网友Q:
SDA 和 SCL 引脚时,注意防止干扰和电磁辐射。

网友AT:
对于多个相同的设备,通常地址高位确定,不能改变,低位则是可以通过引脚接高低电平改变,这样可以确保相同的设备具有不同的地址。

网友:
STM32H7 内置了中断和 DMA 功能,可以帮助优化程序效率,减少 CPU 负担。

网友AN:
针对不同类型的错误,采取相应的处理策略,如重发数据

网友:
可以使用I2C的中断功能,以提高程序的效率。

网友M:
编写I2C代码时,需要注意合理使用这些中断,以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和稳定性。

网友AU:
注意减小电磁干扰,可采用屏蔽线或双绞线。

网友AV:
STM32H7 I2C 总线具有高速模式,需要按照规范设置相关的配置寄存器和时序,以保证数据可靠传输。

网友AF:
根据所连接的设备选择合适电阻,以保证数据可靠性。

网友AW:
分享的信息很详细,谢谢

网友AX:
在编写I2C代码时,需要合理控制I2C总线占用时间

网友AY:
设置合适的I2C总线频率,在保持实时性的前提下,避免因速度过高导致误码。

网友AZ:
使用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对 I2C 总线进行调试和测试

网友AE:
如果需要扩展 I2C 总线,确保使用适当的扩展器,如 T 型连接器或延长线。

网友AX: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可以使用I2C的错误检测机制,以确保数据的正确传输。

网友BA:
I2C接口支持主设备和从设备两种工作模式

网友BB:
方便以后学习STM的单片机

网友BC(2024-04-08):
mcu如何跟FPGA配合啊?

网友BD(2024-07-16):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BE: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BF: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BG: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BH: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I:
电流要增大

网友BJ: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BK: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BL: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BM: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