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咨询一个涡轮流量传感器的问题,脉冲信号与集电极脉冲信号

楼主(2020-02-17):
我是电子方面小白,平时仪表方面也是拿来主义,今日被一个问题困扰,请大家帮我出谋划策下。
首先看这样一种液体涡轮流量计,液体涡轮么也就是磁钢产生脉冲,平时电路信号是:
3.脉冲输出方式:

A. 工况脉冲信号,直接将流量传感器检测的工况脉冲信号经光耦隔离放大输出,高电平≥20V,低电平≤1V;

B.  定标脉冲信号,与IC卡阀门控制器配套,高电平幅度≥2.8V,低电平幅度≤0.2V,单位脉冲代表体积量可设定范围:0.001m3~100m3。单选择该值时必须注意:定标脉冲信号频率应≤900Hz。

C. 定标脉冲信号,经光耦隔离放大输出,高电平≥20V,低电平≤1V。

按我的理解,脉冲信号就是电平信号,就是电压信号,就是高低高低这样的脉冲,当然这是我一个外行通俗的理解。

但是最近接触一个涡轮变送器,说是输出的是集电极信号,请看它输出的电气参数:
频率.......................................... 标称值为49Hz/m/s
电源电压................................. 稳压电源5-24VDC±10%
电源电流..................................<1.5mA@3.3-6VDC
                                              <20mA@6-24VDC
输出类型................................ 集电极开路,灌电流
输出电流 ................................ 最大10mA
我就是在这里费解,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后者要用到前者的电路中去,还需要加一个电阻进去,因为集电极输出的应该是电流信号,就是电流的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