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硬件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复位后程序不能运行

楼主:
大家好,
最近遇见了个问题,程序写好后通过USB串口烧进去可以正常运行,但是重新上电或者硬件复位后程序就不动了,用示波器测量复位引脚发现MCU一直在复位,这个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复位信号如图
BOOT0 BOOT1都是低电平从Flash启动。板子上存在一键下载电路

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HAL_Init();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TIM1_Init();
  MX_I2C1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ADC1_Init();

HAL_ADC_Start_DMA(&hadc1,ADC_volume,100);

  while (1)
  {
    HAL_Delay(500);
    for(i = 0,AD1_CH1 =0,AD1_CH2=0; i < 100;)
    {
        AD1_CH1 += ADC_volume[i++];
        AD1_CH2 += ADC_volume[i++];
    }
    AD1_CH1 /= 50;
    AD1_CH2 /= 50;

    printf("\r\n******** ADC DMA Example ********\r\n\r\n");
    printf("AD1通道一电压:%.2fmV\r\n",AD1_CH1*3300.0f/4096);
    printf("AD1通道二电压:%.2fmV\r\n",AD1_CH2*3300.0f/4096);

    HAL_Delay(500);

  }
}

网友A(2020-02-17):
比较怀疑你硬件线路方面的问题,尤其电源这块。

再就是BOOT脚的配置是否正确了,检查下电平是否稳定。 保证代码是运行你的而不是跑到别的系统区了。

都是不难的小细节,好好检查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怀疑你硬件线路方面的问题,尤其电源这块。

再就是BOOT脚的配置是否正确了,检查下电平是否稳定。 保 ...

感谢版主回答,问题已找到,是程序下载时的设置问题。红框内的选项不能勾选,版主知道这是啥意思么?我也是一知半解

网友A(2020-04-07):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回答,问题已找到,是程序下载时的设置问题。红框内的选项不能勾选,版主知道这是啥意思么?我也 ...

应该是你改写了option字节内容,而且从你的描述来看,很可能是写的一些你不知晓的默认内容,从而导致程序烧写完毕后功能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