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请教关于DMA的freemodbus移植的必要性

楼主(2020-02-17):
城哥,您好!请问一下,关于基于定时器、串口中断所移植的freemodbus,与使用串口DMA方式的FREEMODBUS比较,
这两种方式的稳定性、对于MCU的资源占用,能有多大的差距?

网友A:
hi,博士好!

首先,这个freemdobus我并没有具体用过。

至于你问及的资源,一个基于中断,一个基于DMA,明显侧重不同的资源来使用了。

如果说工程的事情多,响应要求也高,希望腾出更多的精力给CPU,尽量使用DMA较为合适。
这个资源上,谈不上什么差距,而且,使用DMA或中断并不矛盾,最终看你结合具体应用的
选择和安排。

至于基本不同资源使用后的稳定性,这个很难说哪个稳定、哪个不稳定,或者说有多大多
明显的差距。 即使真要弄出差距的,这看恐怕需要大量的测试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博士好!

首先,这个freemdobus我并没有具体用过。

感谢城哥的中肯建议。我最近受委托开发一款DCS系统,我们看到了浙江某控的DCS系统架构。发现ATmel的MCU是主控。
我计划使用F427/429搞套系统出来。
CPU板是codesys运行库的F750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博士好!

首先,这个freemdobus我并没有具体用过。

当然因为功能子板兼容多种通讯模式,可能也不存在这么苛刻的需求。

网友B:
接收由于要管理定时器,只能采用中断方式。发送可以开DMA,实际上就是把发送函数改一下。效率提升不太明显,毕竟modbus不是数据密集型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由于要管理定时器,只能采用中断方式。发送可以开DMA,实际上就是把发送函数改一下。效率提升不太明显 ...

好的!那听取您的意见吧!谢谢!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