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USB隔离器,只允许使用USB触摸屏,禁用U盘

楼主(2020-02-17):
设备有一个电脑的USB口需要插触摸屏。
为了防止别人用这个USB口用U盘启动winPE,需要一个隔离器。

有人见过能实现这个功能的隔离器吗?

网友A:
开机延时10秒给这个usb口供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延时10秒给这个usb口供电呗。

好主意! 谢谢!

网友B:
把bios里usb启动关了.
把u盘驱动删了

usb启动关了还能再打开吧?U盘驱动删了的话我自己还能用吗?

网友C:
把USB接口拆了,触摸屏的线直接焊上。

线在机箱外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bios里usb启动关了.
把u盘驱动删了

改BIOS不好防,还会被改回来。删除U盘驱动跟启动PE没关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改BIOS不好防,还会被改回来。删除U盘驱动跟启动PE没关系吧

bios改了.设置密码啊...只要不拆机箱就是安全的

楼主:
BIOS密码容易被-破-解-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