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振动控制器的设计

楼主(2020-02-17):
    振动试验在国防领域不仅为新型武器系统和装备提供重要的设计依据,而且
作为武器装备的主要测试手段,用于装备性能、可靠性、临战状态的考核与验收,
可有效地缩短研制周期,节省人力和财力消耗。国外这类设备对中国禁运,只向
我国民用车辆和土木建筑部门提供通用的振动模拟试验设备,且价格昂贵。因此,
无论系统集成技术还是控制技术,打破国外的这种垄断,自主研制振动试验系统,
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随机振动试验是振动试验的一种,在实际工程中,设备在工作环境中经受的
振动形式大多为随机振动,为判断产品的抗震功能和耐震强度,也必须进行以随
机振动为主的试验考核,随机振动试验根据目的不同还可分为功率谱复现和波形
复现两种试验,前者只关心谱幅值频率特性,后者还要关注相位的变化,涉及到
一些相位的补偿计算及修正,但波形浮现的范围较前者低。多数随机振动试验还
是只关心谱的幅值与频率特性,所以功率谱复现算法是当前主要的随机振动算
法。

楼主:
    振动通常分为确定性振动和随机振动两大类,而在实际工程中,设备在工作
环境中经受的振动形式大多为随机振动,为判断产品的抗震功能和耐震强度,也
必须进行以随机振动为主的试验考核,随机振动不局限在确定的频率点上,其特
征经常用形如加速度功率谱密度(PSD, power spectral density)等统计特性描述。要
模拟这种振动形式,就需要在振动台上复现出实测的功率谱密度[f221。由于系统
频宽及非线性的影响,仅靠伺服控制方法是不能满足随机振动试验精度要求的。
为了提高控制精度,更准确地复现参考功率谱密度,需要通过功率谱复现控制算
法对驱动信号进行迭代补偿,减小响应信号的功率谱密度与参考功率谱密度的差
别。

楼主:
    伺服控制系统的作用是将对台面的自由度驱动信号转化为对单系统(激振器)
的驱动信号,通过控制激振器的运动实现平台的运动。为了实现加速度控制,通
常采用三状态控制和极点配置等技术,提高控制系统的稳定裕量并拓展系统频
宽,提高系统的控制精度。

楼主:
    虽然仅采用伺服控制方法可以控制平台运动,但此时系统的响应信号与输入
的期望信号相比往往会有很大偏差。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受系
统频宽的限制,二是受系统非线性的影响。对于理想系统,其输出信号会完全等于
输入信号,幅频特性处在0分贝线上。而实际系统幅频特性在不同频段与0分贝
线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幅频特性的波动必然导致系统响应与期望值之间出现
偏差。对于液压振动台,驱动信号经伺服阀、液压缸、连接球铰、平台、夹具后,
最终才能传递到试件上,传递过程中有很多非线性因素,此外试件本身也含有非
线性特性,这些非线性因素是产生偏差的另一个原因。考虑以上两个因素,仅靠
伺服控制方法是不能满足随机振动试验精度要求的。

楼主:
    对本文设计的液压振动台振动控制器进行基于模型的DSP控制程序设计需
要的主要软件工具如下:Matlab7.0下工具箱Embedded Target for TIC2000 DSP,
该工具箱提供了针对TMS320F2812片内存储器及外设进行操作的模块;Code
Composer Studio(CCS), TI公司DSP的编程环境;Matlab的嵌入式代码生成工具
Real-Time Workshop,此工具箱将Simulink下的控制系统模型编译成可在CCS
中运行的C代码。

楼主:
    在MATLAB产品族中,自动化代码生成工具主要有RTW和Stateflow Coder,
这两种代码生成工具可以直接将Simulink的模型框图和Statefl ow的状态图转换
成高效优化的程序代码。RTW是面向Simulink的,只需在Simulink中设计好控
制器,并且开发好数据采集卡的驱动程序,就可以立即观察它的实时控制效果,
还可以在线地调整参数和修改控制器,直至达到最佳控制效果。这样就省去了把
模型转换为其他编程语言和编制实时控制软件的大量时间,大大提高了效率。
    若要将本文的Simulink模型转化为DSP代码,需要在Simulink环境下搭建
基于TMS320F2812的模型程序时在Embedded Target for TI C2000 DSP I具箱中
选择对应的评估板型号F2812eZDSP,若使用Matlab指定的硬件:TI公司的评
估板F2812eZDSP,将无须对此模块进行配置。但本文采用的是自定制DSP板卡,
故需要该模块进行重新配置。主要进行的配置有:由Simulink生成的代码要配
置为先生成代码然后在CCS中编译的形式;代码是自由运行方式,本文将在生
成的代码主程序中添加自定义代码来保证实时算法的运行;将CMD文件的来源
配置为自定义文件,以利于添加自定义的存储区。

楼主:
    振动台主要由平台、液压伺服作动器、连接杆以及平台支撑等部分组成,如
图4-1所示。台面是由铝制材料制成,表面有螺纹孔和通孔,用来连接试验模型、
平台支撑和平台连接铰座。平台支撑将平台与地基座连接在一起,主要起支撑作
用并为固定在平台上的试验模型提供一定的运动刚度。连接杆连接着平台连接铰
座与液压缸铰座,是整个运动机构的主要力传递部件,将液压伺服作动器提供的
激振力传递给平台。液压伺服作动器与电液伺服阀构成了振动台的阀控缸系统,
电液伺服阀能精确控制伺服作动器的输出位移,保证平台准确完成所设定的运
动。液压伺服作动器将油源提供的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为系统的运动提供动力;
电液伺服阀能精确控制伺服作动器的输出位移,保证平台准确完成所设定的运
动。该振动台的主要技术指标如表4-1所示。

楼主:
    液压源由泵站(如图4-2所示)、冷却系统和油源控制柜组成,提供系统的
液压能源,为伺服作动器提供压力和流量。本振动台试验系统的油源采用由恒压
变量泵构成的恒压变量油源,其特点是油源压力恒定,输出流量可根据负载流量
自动调节,从而降低了系统功率损耗和冷却损耗。此外,为保证系统长期可靠工
作,油源采用了不锈钢油箱和刚管路,有效提高了系统的使用寿命。外循环冷却
系统,可有效控制异常温升现象的出现。
    油源设有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监测油源的工作压力和温度,实现报警
和保护。压力传感器采用陕西宝**麦克公司的产品,型号为MPM-3 80-G-2-2,量
程为0}-20MPa;温度传感器选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的热电偶式温度传感器,量
程为一20}-1000C o

楼主:
    液压伺服系统(如图4-3所示)由伺服作动器和电液伺服阀组成,伺服作动器
将油源提供的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为振动台的运动提供动力;电液伺服阀精确
控制伺服作动器的输出位移,保证完成所设定的试验运动。液压伺服系统的激振
器采用双作用缸,其最大静出力为4.7kN,最大行程为士25mm。液压缸的密封采
用美国霞板斯特封标准,具有寿命长,摩擦力小的特点。电液伺服阀选用的是航
空部609所的FF102伺服阀。

楼主:
    位移传感器是由北京水科院生产,型号为HP-LVDT, GA-25,其测量范围为
士25mm,测量精度为3 %o。加速度传感器是由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液伺服仿真及试
验系统研究所向美国PCB公司定制的3700系列可变电容式加速度计。可测量的最
大加速度为lOg。分辨率为0.2V/g。位移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的放置位置如图
4-4所示。

楼主:
    实验采用的电液伺服振动台主要由液压源、信号调理系统、激振系统和DSP
控制系统等几部分构成。振动台的激振系统采用的是电液伺服位置系统,控制方
式为等加速度控制,其频宽指的是加速度响应的频宽。振动台只有通过调试才能
正常工作。在调试前,对振动台的各组成部分进行了测试,排除了液压、机械和
电气部分的故障。当振动台在位移控制下能正常工作后,才开始调试加速度控制。
对电液伺服振动台的三状态控制器参数进行调试后,得到振动台系统的频率特
性,如图4-5所示:

楼主:
    三状态控制策略是液压振动台伺服控制的基础,仅采用伺服控制方法可以控
制平台运动,但此时系统的响应信号与输入的期望信号相比往往会有很大偏差。
产生偏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系统频宽的限制,二是受系统非线性的影
响。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振动控制技术,关于伺服控制原理本文在此不做论述。
图4-6为仅有伺服控制下的功率谱复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