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模电第8章--放大器的上升时间

楼主(2020-02-17):
不少放大器的性能局限性,主要是速度的限制!例如示波器的垂直放大器,信号发生器的输出放大器,视频放大器等,最主要的性能是速度要快。

最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只是把放大器的速度做快是非常容易,只需要减小寄生电抗分量就行了,但是速度做上去了,必然导致增益降下来了,于是直流精度就差了。

所以,既想放大器的速度快,还又想精度高,相当于既想让马儿不吃草,还又能跑的快。

所以,射频放大器往往就是一个管子,而低频放大器如运放,可以堆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管子,大致原因是一个要速度,一个要精度。

先从简单的一阶系统开始。

这一块内容以前在视频里说过了,不想再重复了,自己看吧。

所以上升时间近似等于2.2*tao

再把单极点放大器的频域和时域联系起来。

据此得到上升时间和带宽f之间的关系式。

楼主:
现在利用这个公式,计算示波器的上升时间。

非常容易计算出100M示波器,上升时间是3.5ns

另外,70M带宽上升时间5nS,200M带宽是1.75nS

实际示波器带宽和上升时间:

楼主:
练习:
下面是示波器探头的说明书,注意指标中的带宽和上升时间之间的关系。

示波器探头和示波器的上升时间都知道了,系统总上升时间为:

假设示波器是100M,探头是10:1

楼主:
为突破鱼肉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限,人们发明了很多新的电路
例如为解决增益带宽积问题,battjes在设计示波器垂直放大器时,发明了fT倍增器。fT为放大器的单位增益。

方法是两个放大器并联,增益各自减半,输出电流求和,然后经过I-V转换器变成电压。

可以证明,和单个放大器相比,这个复合放大器的增益不变,但带宽翻倍了。

这种放大器的实际实现方式:

可见是电压串联输入,电流并联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