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EXTI10_15问题

楼主(2020-02-17):
各位大侠,名宿!
   在开发GD32F30x,遇到一个问题:在编写EXTI中断程序,只用到EXTI的pin11/12/13/15,余下EXTI_10,14不用。
但是,引脚选择上,EXTI_10默认选择了PA10,EXTI_14默认选择了PA14。且资料显示,不能选其它数值(不存在
的引脚映射来规避),一旦激活EXTI_10_15中断,PA10/14的状态不可控,会引入杂散中断。
  请问大家,如何避免意外中断?

网友A:
可以直接拉到低电平,不让触发。没用过这个芯片,外部中断引脚的使能不能自由配置?这么反人类?

网友B:
PA10 PA14不把EXIT10 EXIT14寄存器配置 而搭到外部IO,是不可能产生中断的。 楼主查看EXAMPLE里 例程的写法即可。 注意这种多个引脚共用一个中断函数的子程序里,要判断好是否哪个引脚产生了中断,并清除对应的中断标志!

网友C:
你在EXTI_INTEN和EXTI_EVEN里不使能EXTI10和EXTI14就行了,这样即使EXTI源默认为PA10,PA14,但是由于EXTI10和EXTI14根本没有使能,所以不会触发

楼主(2020-03-21):
感谢Sonicll !     是俺被库函数“忽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