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解决FreeRTOS+LWIP下DHCP获取IP失败的方法及LWIP提速的方案

楼主(2020-02-17):
最近想测试在默认参数下STM32CubeMX生成FreeRTOS+LWIP的网络应用的效率,于是选用STM32F429-Nucleo和STM32CubeMXv5.5作为测试平台,HAL库版本为V1.24.2,keil三级优化。在按板卡选择且外设一切都是默认情况下,勾选了FreeRTOS和LWIP,参数是默认值。生成代码,并移植一份测试程序。结果发现板卡长时间未获取IP。在文件中设置#define LWIP_DEBUG 1以及使能DHCP_DEBUG,发现未能获取的IP的原因是出现了超时。

选择官方程序,未有此现象,说明参数设置有误。于是重新设置一份程序。还是原来的配置,先关闭USB外设,勾选FreeRTOS+LWIP并只生成一个任务,这时DHCP功能起作用,板卡在数秒内获取IP;生成两个任务后板卡长时间未获取IP。说明FreeRTOS的Heap设置过小。将FreeRTOS的Heap设置如下图后DHCP功能正常。
DHCP功能正常后,使用jperf-2.0.0测速结果如下:
速度不稳且速度太低。
按如下修改参数:
修改后的速度如下:
速度平稳且有明显的提高。虽然离满速还有距离,但修改思路仍有借鉴意义。在此也感谢野火在教程中提供的关于LWIP参数优化的方法。
测试程序:
DHCP 未优化.zip (2.19 MB, 下载次数: 25) DHCP
测速软件:

楼主:
欢迎大家分享提速的方法

网友A(2020-07-17):
引用 楼主:
欢迎大家分享提速的方法。

8-9M的速度已经很快了

网友B:
感谢楼主,昨天调试F429+FreeRTOS V1 ,eth插入电脑没有发现设备获取IP地址,今晚回去按照楼主的方法调试调试。

网友C(2022-11-24):
受教了,非常感谢。没想到 STM32F429 居然可以跑到80多Mbps,我还以为一般单片机能跑满10M就不不得了了

网友D(2023-04-17):
我调整了堆空间的大小  但是还是获取不到IP

网友E:
这速度已经很快了

网友F(2023-06-08):
没想到 STM32F429 居然可以跑到80多Mbps

网友G:
我还以为一般单片机能跑满10M就不不得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