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问贵司的主打产品是KF8/32两个系列吗?

楼主(2020-02-17):
请问贵司的主打产品是KF8/32两个系列吗?

网友A:
应该是的。估计专用方案比较多。

网友B:
ChipON 主打工业级汽车级8位和32位MCU,产品走高可靠差异化路线。KF8是8位MCU的统称,KF32是32位MCU的统称。8位里面也分了多个不同类型的产品线,包括KF8F,KF8TS,KF8L,KF8A和KF8S等。32位MCU 也分了超低功耗型,高性能型和车规级等多种不同类型的产品线。
总体来说,产品种类丰富。

网友C(2020-03-25):
貌似还有无线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