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 功放 工艺 请教

楼主(2020-02-17):
有没有谁用PCB焊接电子管管座?

可靠性如何?怀疑热胀冷缩会开裂。

搭焊工艺太费体力。要不折衷搭焊到PCB。

网友A:
管座焊在板子上,这种用法很常见,尤其在线路复杂一点的胆机,线路简单的搭棚还是方便

@xch :不是我焊的,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用了半年多,这是一款老外胆机的复刻版
xch
我发现直接焊在PCB上的水泥电阻过几年焊锡就开裂,造成故障。必须补焊一根纯铜导线,类似钢筋水泥来避免焊锡开裂。 实验分析是热胀冷缩造成。 连续长时间开机不会造成开裂。而经常开关机就会。水泥电阻发热也是比较大的,开关机温度波动几十°C 包含发热较大金属膜电阻。
xch
是你焊的?用了几年?

网友B:
管座现在估计也没地方买了,去买园柱指脚代用吧

tyw
@xch :有座好办,pcb挖个洞嵌入座,引脚折弯90度再焊到pcb板上.插拨电子管时要垫实了再插,小心焊盘拉掉.
xch
管座已经买了。谢谢! 估计焊插针可靠性更差。好的管座4个弹**保证接触。

楼主:
测一下墙的IQ
83 x 2^2 x 3^3 =?

tyw
小心喇叭让泥闭嘴,哈哈,黄牌一次

网友C:
继续点个赞